V星H55M -P31主板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4-02-07):
V星H55M -P31主板有时使用没有问题,有时进系统1-2分钟后鼠标键盘没有反应死机,按重启键不能重启只能强行关机,刷过bios还是一样,放一段时间后第一次使用没有问题,第二天又不行了,有时候开机几次又可以使用

网友:
首先测硬盘,散热情况,都没问题的话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系统没问题?首先排除软件,最后考虑主板

网友:
等到电脑死机后,测量一下数据,看哪里不正常

网友:
楼上正解, 测一下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如果手上有示波器可以在出现故障抓一下各组电压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