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58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4-02-07):
三星R58 Intel cpu  ATI北桥 AMD南桥 ATI显卡 有时候能亮 有时候不能亮 不亮的时候电流1.17(裸板)北桥 南桥 显卡 I/O 时钟芯片 显存都加焊了 都不行 故障现象和以前一样  内存 CPU 也试换了 都不行 没办法了 现在怀疑 显卡本身损坏 但又不确定 求助

网友:
换了也不一定好,这种机子多半是电路问题,比如电容不良

网友:
真的是不太确定,一般来说显卡居多

网友:
amd的机子北桥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确定CPU换了?? AMD的CPU坏了的话 会有时候能亮 有时候不能亮的。

网友:
估计北桥问题吧     最好叫客户不修了 修起麻烦  修好还不稳定

网友:
三星机子就*脏话*变态,时显时不显,不好搞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也会这样。。用示波器测量看看

网友:
不会是和三星R23一样吧,不如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不稳  我之前修过一个

网友:
会不会是 bios引起的呢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高  你重新加焊下北桥

网友:
像这种酒比较麻烦了,最好先跟客户说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