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S2P REV 1.0刷BIOS

楼主(2014-02-07):
一早客户带来GA-M68M-S2P  REV 1.0双BIOS机子,说是通电就自动开机,但显示器不亮,插上电源,CPU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诊断卡也没跑码,测各主电压又都正常,一下板子,发现是双BIOS机子,估计又是BIOS出了故障,果断拆下BIOS,网上没有找到GA-M68M-S2P  REV 1.0的BIOS,下载了一个GA-M68M-S2P  REV 2.3的,刷好通电测试,OK

网友:
技嘉双bios太容易坏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使用者自己弄坏的,把恢复bios界面按出来又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强制关机或重启,主板就挂了。

网友:
哇哦,超难找的。。。。谢谢

网友:
因为容易,才设计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