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presario v3000笔记本能开机屏幕不亮

楼主(2014-02-07):
高压板换过问题一就,合上屏在打开屏就亮一下,反复都是这样,把本折开后看到那个小感应开关,动一下就亮,有时亮很久,个人分板高压条没问题也不像灯管,是不是那个合屏后的那个“节能”方面有问题?比如说那个节能开关或是板上节能电路有关?

网友:
把开关给它干掉,让它一直常亮得了

网友A:
Lid信号这个电压量一下。正常要3.3v左右。大多由ec控制。可以在ec的脚位上量一下。

网友:
外接高压条看看。。。看是灯管保护还是休眠问题

网友:
可能是开关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信号这个电压量一下。正常要3.3v左右。大多由ec控制。可以在ec的脚位上量一下。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灯管开焊。

网友:
灯管开焊应该能听到次次的声音

网友:
v3000啊  显卡啊  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