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VW9奇怪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4-02-07):
我屏线换了 测试屏是好的  开机LOGO画面正常显示后面就这种画面了TSUM1PFR-LF也换过

网友A:
一般是驱动板问题吧?换个通用板点点看先

网友B:
这个图看上去怎么感觉有个鬼脸呢   哈哈,   能在说的详细一点吗?是台式机吗?你这表达的不清楚,没法判断啊,换下内存试一下,显卡?或者驱动板?从新刷下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驱动板问题吧?换个通用板点点看先

已经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就是不知道驱动板哪里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看上去怎么感觉有个鬼脸呢   哈哈,   能在说的详细一点吗?是台式机吗?你这表达的不清楚,没法判断 ...

确定是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其他没有问题, 就是显示器开机显示飞利浦LOGO画面后《LOGO画面是正常的》,切换到电脑桌面时就是花屏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其他没有问题, 就是显示器开机显示飞利浦LOGO画面后《LOGO画面是正常的》, ...

那你都这么确定了,直接干掉驱动板好了,实在不行找个通用的板子,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都这么确定了,直接干掉驱动板好了,实在不行找个通用的板子,花不了几个钱

就是手头上没得这通用板子了,想能修好么,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手头上没得这通用板子了,想能修好么,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是哪里的问题

驱动程序啊,需要从新烧写芯片,或者你加焊试一下,不行的就没办法了,估计你也没有烧录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程序啊,需要从新烧写芯片,或者你加焊试一下,不行的就没办法了,估计你也没有烧录器

MCU刷过,主芯片更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U刷过,主芯片更换过

这还真是神奇了啊,那就想不出来,看不到实物,没有办法啦

网友D:
这个一般是程序问题  LZ既然都刷过了 主控也换了 还是老样子  要是我就只有等零件换了!等高手指点

网友E:
把屏线哪里洗一下啊  ,2端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是程序问题  LZ既然都刷过了 主控也换了 还是老样子  要是我就只有等零件换了!等高手指点

是啊,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屏线哪里洗一下啊  ,2端

这开始就换屏线试过了,这是最基本的好不好

网友:
主要的东西,你都搞过啦,不要花时间啦,差不到要干掉它了

网友:
程序不对或驱动板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就是不知道驱动板哪里引起的

刷程序看看还会不会

网友:
那就是屏的问题咯  换个屏的主芯片试试先

网友:
不行的话 叫他换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