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触发掉电 HP NC8430 USB不能用 维修记录

楼主(2014-02-07):
这两台是过年期间无聊修的  不说过程了 直接说结果和故障现象
联想V450  版号LA-4142P   通电待机电流为0.015   正常待机电流为0.006    触发后电流0.030掉回到0.015  可以再次触发  现象依旧
B+电压有14V  并且在跳变  隔离保护管现象看下图!

更换PQ37  PQ38  故障解决! 是个通病!看见人其他师兄发过!

HP NC8430    只是USB不能用!其他完好  打了USB数据线阻值515 没问题

开机按F10进BIOS设置   选择 system configuration——port options
USB post为disable状态 被关闭了 选择enable 打开后就能用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怎么就没遇到这么好修的机器,现在手里还有一个没找到更换芯片的板子哟!

网友:
这第二台机子有点戏剧性哦,这钱太好赚了,第一台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