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4-02-07):
我遇到很多DELL    联想   笔记本有的是开机用了半个小时就开始白屏    有的是开机就白屏,请问师兄们,这个白屏是什么电路问题,要怎么修呢,要查哪些地方以及条件???     开机用了半个小时才白屏,这个是不是显卡问题呢 ,怎么查条件呢 ?           坐等大神

网友A:
应该是屏坏了 你换个屏试试

网友B:
换屏 CPU 主板 内存 硬盘 试试。 什么问题,一换了知,其他的都是黑说和白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屏 CPU 主板 内存 硬盘 试试。 什么问题,一换了知。

主板问题    你不懂没关系, 你不要说风凉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坏了 你换个屏试试

换了屏    屏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问题    你不懂没关系, 你不要说风凉话啊

其他的都是黑说和白说, 你什么测试都不做,这种伸手党最简单,成熟 快捷办法就是换啊 。

网友:
l  c  d v c c

网友:
都是LED的哪里来LCDVCC供电阿   还有其他的不

网友:
lcdvcc  屏供电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i题多

网友D:
屏本身和供电,显卡问题等,都会出现白屏现象哦

网友E:
这种故障没那么麻烦吧,外接试试,如果白屏的时候外接正常,那就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如果外接不正常了,就是主板的故障了,一般是显卡,或者找个屏换了试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没那么麻烦吧,外接试试,如果白屏的时候外接正常,那就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如果外接不正常了,就 ...

我想知道的是  怎么查   查哪些电路   来排出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本身和供电,显卡问题等,都会出现白屏现象哦

我想知道的是  怎么查   查哪些电路   来排出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F:
一般是供电的问题,屏出问题的少。不够得看白屏是什么样子白

网友:
外接咋样?这种只能用排除法。

网友:
显卡或北桥!!!!!!!

网友:
显卡或者北桥检查一下

网友G:
上次我接了个HP 4416S。也是有时候白屏。后来做了下显卡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屏线或显卡坏了!

网友:
白屏的时候  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H:
总的来说就是屏供电没有开启  或者屏供电有了 但是屏的升压电路坏  我说 的这个升压是给屏驱动的  不是背光   屏主芯片坏 和屏参存储器也站少数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屏的條件測過了不 供電 DCTODC

网友:
你确定屏是好的话,就是外接看看白屏不,要白屏就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
屏的事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外接一下看看,外接设备白不白。不白应该和主板正常信号输出没什么关系

网友:
屏开启,屏供电,显卡

网友:
屏都换过了白屏的时候动下屏线试下,,不行就显卡了

网友:
这个是主板的问题 啦

网友:
这种问题,要自己一个个排查。没有固定的通病。引起白屏的问题,屏显的整个系统都可以。

网友:
白屏你看看屏的供电有没有.这是第一步

网友:
屏      显卡      CPU    都有可能

网友:
用一段时间再白屏的多数都是 板子显卡,桥之类的。开机白屏的有可能屏线,屏。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吧,不然你问了一坨,没办法回答一坨那么多。话粗理不粗对吧。

网友:
屏或者屏线 显卡都会引起白屏,显卡引起的白屏外接一般是花屏

网友:
高手给提个建议 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坏了 你换个屏试试

屏是好的     到现在这机器还没修好呢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要查哪些电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上次我接了个HP 4416S。也是有时候白屏。后来做了下显卡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是加焊显卡还是重新植株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供电的问题,屏出问题的少。不够得看白屏是什么样子白

白屏就是屏幕全部白完的     你知道要查哪些电路说说看啊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本身和供电,显卡问题等,都会出现白屏现象哦

屏供电的话,要查哪些电路呢     这板子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I:
你说的那个情况大部分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总的来说就是屏供电没有开启  或者屏供电有了 但是屏的升压电路坏  我说 的这个升压是给屏驱动的  不是背光 ...

升压电路是在屏上吗  那要怎么检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那个情况大部分都是显卡坏了

你知道要查哪些电路可以确定就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查 lvds 信号 就能判断

网友J:
这种问题,应该先换屏看看,之后查信号,供电,之后再考虑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问题,应该先换屏看看,之后查信号,供电,之后再考虑显卡。

需要查哪些信号   全部说出来    我好去找找找看   到底哪些地方忽略了

网友K:
如果不是屏或显卡问题,你就找个图纸,把接口上标有应要电压的要有就行了,没有就去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加焊显卡还是重新植株的呢

是重新植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是屏或显卡问题,你就找个图纸,把接口上标有应要电压的要有就行了,没有就去找出来

好的    我去找找看

网友L:
先用排除法 把屏和屏线 换试一下! 剩下的就是主板了! 一般电路问题 使用一个小时左右才白屏的很少。!

网友M:
多半都是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N:
主要查屏供电,排线,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先用排除法 把屏和屏线 换试一下! 剩下的就是主板了! 一般电路问题 使用一个小时左右才白屏的很少。!

恩    我已经去查了电路   还在维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主要查屏供电,排线,显卡

好的    我正在维修    希望能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多半都是屏供电的问题

好的    我查了 供电有的啊      我再去修修    实在修不好,只有让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你看看显卡和瓶的通信,不行就干桥

网友:
屏显卡 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