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三个指示灯 中间一个常亮 2边闪烁 电流1.00

楼主(2014-02-07):
DELL 1088 三个指示灯 中间一个常亮 2边闪烁 电流0.99~ 1.00 就是 不上去 ,显卡加焊过 一样,BIOS 也刷过一样,北桥加热也一样情况 不知道怎么处理 弄很多 兄弟们讲一下 这个显卡是 ATI的
显卡

网友:
有报警声把?

网友:
内存没有过

网友:
修过一台 ,电流到1.32a不亮,换显卡后电流到1.65亮机但花屛,加焊四个显存,机器显示正常,就是进系统后运行比较慢.

网友:
没有报警声,内存换过都是这样的

网友:
显卡是 直球过 没有换过

网友:
还有那位兄弟 有高见 这台机器 在喇叭那边 进水过的

网友:
刷南桥bios应该能解决 以前碰到过dell的这种问题

网友:
显卡你有没有重做过呢。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一个新显卡

网友:
显卡或者排线

网友:
今天 直接加焊了一下北桥 反而电流上去到1.30 不过奇怪要掉电

网友:
看样子 先换个北桥在试试看

网友:
还没找到南桥BIOS在哪里呢
或者你们有的 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显卡有问题 现在 1.20 左右就 掉电

网友:
哪个高手 指教指教

网友:
电流1.2A大概可以亮机了,看看显卡散热处理好没

网友:
南桥是不是
HM55芯片,是的话加焊即可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手头有一台和你一样故障的机器,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呢

网友(2014-07-31):
这个主板好像有通病啊 得换显卡

网友:
DELL有专门的定义,查查资料吧,你把内存去掉指示灯有变化,估计就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