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白屏

楼主(2014-02-07):
是什么问题多?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是显卡,但是白屏 首先要考虑上半身吧

网友:
这款机器应该是G86的有缺陷的显卡,修好了也很快就坏

网友A:
独显就是显卡爱坏
楼主是不是钦州赛格的那个顺速?

网友:
一般不是显卡就是屏线。

网友:
屏接口测一下都正常吗?

网友:
一种是屏供电的转换管子坏  一种是显卡  再就是屏线断

网友:
楼上 的同志们 说的很对 先排除 上半身 后考虑显卡

网友:
搞显卡不行就换屏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独显就是显卡爱坏
楼主是不是钦州赛格的那个顺速?

阁下也是钦州的?

网友:
可以先外接看花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阁下也是钦州的?

不是,我防城港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