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超截,一般烧哪个元件?

楼主(2014-02-07):
电源超截,一般烧哪个元件?

网友:
这个问题咋回答? 保险 可以么

网友:
基本会导致2个主开关管性能大大地下降。。。。。。呵呵

网友:
二极管在电源里烧的算是多的啦,注意看下把

网友:
那个元器件都易坏,这样回答可以吗?

网友:
            档次高些的电源都有过载保护监控。不管你是故意,还是意外过载,超过保护门限值输出就都会受限,受限的结果就是带不动负载,重者干脆断电待机。而那些过载保护功能不好的低档电源,只好超载服役啦,随之而来的过流产生的过热高温就会使高热元件首先崩溃,甚至可能秧及周边相关元件。你说那个元件先坏?

我同意,这样电源如果是比较好的电源的话直接换IC,把那PWM芯片换了,超负载都不保护的电源不是做工差就是PWM芯片坏了,或者就是负载保护电路问题,坏的零件就是加了散热片的零件啊 这个还

网友:
电容也容易坏,太多了不好说了。

网友:
哪个元件次烧哪个吧

网友:
看哪个短命就先烧哪个咯,又没有法律规定它先烧哪个的

网友:
保险,开关管,推动管,控制IC

网友:
超载。谁过热烧谁。

网友:
保险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