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F1故障

楼主(2014-02-07):
DELL的本子
开机提示一串英文  外加需要按F1和F2
这个不多说大家很熟
开机的那一串英文  在线翻译为:无法初始化
网上百度了一些办法 没见效  更换了主板电池 没效果
大家还有什么办法吗?
我实在弄不出来
F1启动后 可以正常使用 时间也没乱

网友:
DELL 不用原装的电源也会报错的。你用的是可调电源吧

网友:
我的戴尔Q77主板也是一样,每次要按F1,烦死了

网友:
应该有东西不是原装的吧?我以前遇到过,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
开机F1,在BIOS设置里能改吧,我说的是一回事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知道是我不会调还是怎么滴   老是搞不了

网友:
主要都是洋文码子  ,也不知道需要调哪里
调来调去的,都给调乱了
问题应该不是个大问题,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能不能把英文发上来,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