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不知道烧毁的这个原件 是不是最要命的那个

楼主(2014-02-07):
稍后上图

网友:
这是个硬盘主板  迈拓的   手残  带电 插电源线时插反了  然后就烧了

网友(点评):
是MOS管,这个盘换板不用换BIOS芯片。

网友A:
八成是廢了
先拆下來量量還有沒有短路的

网友:
应该是的,管子吧

网友:
mos管一般都是供电用的管子,看有没有短路的,如没有的话就直接换个就ok了

网友B:
上面的型号应该还能看见吧,
楼主,要不发张正面的照片,要不就发电路图,要不就找张一样的板子。

网友C:
金九的板?这是个产生-5V用的MOSFET+肖特基二极管组合器件。
这个烧一般也会烧电机驱动芯片或下面SOT223封装的管子,也可能烧断+5V到这个管子散热片的内部连线,RP不好的还会烧前置放大芯片或音圈电机。

网友:
我也出现过,看看芯片受伤没

网友:
提问题能否提供下板号等具体信息!要不神也难帮你呀,呵呵

是的,电路板的完整图也没有,硬盘型号也没有,图片也不清晰,真不好判断。

网友D:
怎么会搞反呢不是有卡扣的吗

网友(点评):
力气大的时候,反的也能插进去。

网友:
应该是八脚MOS管吧,查前后相邻管子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管子拆下来 量下板子有没有短路

网友:
去路边摊淘一个一样的板子拆芯片修吧,

网友E:
搞这么麻烦 直接换块一样的板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九的板?这是个产生-5V用的MOSFET+肖特基二极管组合器件。
这个烧一般也会烧电机驱动芯片或下面SOT223封 ...

Diamondmax   plus 9   80GB ATA /133 HDD   硬盘上写得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型号   我不懂这个  我这好多店没开门 只能先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搞反呢不是有卡扣的吗

结果就是插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型号应该还能看见吧,
楼主,要不发张正面的照片,要不就发电路图,要不就找张一样的板子。

型号少的看不清了  不过我又从网上找了一个一样的板子  过两天就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这么麻烦 直接换块一样的板子呢

板子过两天就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九的板?这是个产生-5V用的MOSFET+肖特基二极管组合器件。
这个烧一般也会烧电机驱动芯片或下面SOT223封 ...

专业  凌乱啦  哈哈    明白意思了   得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成是廢了
先拆下來量量還有沒有短路的

但愿人品好点

网友:
各位的意见基本都是管子

网友F:
这个板子还有必要修么那个芯片烧的话驱动芯片也是一同烧的直接买一张也就是15-20元没必要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还有必要修么那个芯片烧的话驱动芯片也是一同烧的直接买一张也就是15-20元没必要修

里面存着点东西  硬盘不值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里面存着点东西  硬盘不值钱

那可以告诉你这个芯片是供电用的你换了板你的盘就回复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4-2-10 11:25):
这个板子没有bios的属于迈拓金钻9代只有部分有bios其它基本没有的直接换板就好了

网友(点评):
那太棒了 我的板马上到货 我有个问题 好多人说 硬盘主板换了之后要把 原来硬盘主板上的bios 芯片 换到新的主板上 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可以告诉你这个芯片是供电用的你换了板你的盘就回复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4-2-10 11:25):

那就省事多了  那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