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帮忙看下技嘉GA-G41MT-S2PT声卡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4-02-07):
如题,声卡给上家拆了没装回去,现在主板修好了,但不知道声卡型号是什么?谁来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很确定是  Realtek ALC887。

确实是ALC887,谢谢你!

网友A:
很負責的告訴樓主是ALC889

网友:
不知道两个887 889 可不可以通用?

网友:
还是找下图纸比较有把握

网友:
图纸上看是ALC887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焊了个ALC887上去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負責的告訴樓主是ALC889

谢谢你的帮忙,我找了个ALC887焊上去也能用,不知是不是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