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翔台式机进系统蓝屏求解?

楼主(2014-02-07):
清华同方超翔台式机原来装有Xp系统。现开机进桌面前蓝屏。安全模式重启。内存显卡没问题。求解???

网友:
现在有没有装系统?还是进PE就出现蓝屏?先看一下bios设置!再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重装一次糸统,如果不是查内存和显卡。。啦!啦!

网友(2014-03-09):
谢谢啦!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