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讲解一下驱动板复位电路--不胜感激

楼主(2014-02-07):
求高手讲解一下驱动板复位电路

图里面的 电容  二极管 电阻 起什么作用 看不明白
电容的特性:隔直流通交流,这个图上5V是直流电   那么它加到电容的正极 不是相当于开路吗 ,然后 这边5V加到二极管的负极 二极管不是反向截经止吗

这样的话 这个5V对RST信号有什么影响呢

还有就是  好多这种看起来简单的问题  都搞不明白,请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资料或书 专门可以详细的讲解分析 各个元件在不同的电路的作用
现在这些都搞不清  看起图来  也是好多不明白 为什么 这个地方加个二极管 那个地方加个电容

这些小问题 成了我们新手学习的一个障碍  希望哪个好心的  朋友 帮忙解答一下  不胜感觉

网友A:
高电平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电平复位,,,,

是工作时一直高电平吗? 还是跳变信号? 还有就是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我就是搞不懂 这高电平怎么来的

网友:
工作时可能复位吗? 复位不就初始化了吗。。

高电平复位,工作时是低电平

网友B:
电容的充放电
上电,电容从无电开始充电,电荷大量流动,电容呈低阻态,RST为高电平
充了电,趋向高阻态。RST为低电平
充电时间取决于R.C常数
2极管是放电用

网友C:
初学者往往困惑在这些地方,原因就是没有把电子元件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它们的特性没有搞明白。这就形成以后他们在读电路图时的障碍。所以速成班不是几个月就能全学明白的。要有一定的基础后再加上好师傅和自己刻苦努力,在这个行业上才能有所成就。一家之言,使劲喷。

网友:
复位电位该是多少V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充放电
上电,电容从无电开始充电,电荷大量流动,电容呈低阻态,RST为高电平
充了电,趋向高阻态 ...

谢谢 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学者往往困惑在这些地方,原因就是没有把电子元件的基本工作原理和它们的特性没有搞明白。这就形成以后他 ...

我也知道 学了几个月的培训班 只要会了点皮毛   但一直想找本好点的书 学习一下  一直找不到  你能帮我给个建议吗

网友:
这个得着专业的培训机构了

网友D:
因该是在C1未充满电时电流从C1正极流向负极给驱动板复位,C1充满电后呈高阻状态,阻断电流通过,复位时间长短跟C1和R1的容量和阻值大小有关。D1是放电回路,至于为什么要用二极管而不用电阻,仔细想想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该是在C1未充满电时电流从C1正极流向负极给驱动板复位,C1充满电后呈高阻状态,阻断电流通过,复位时间长 ...

你讲的我明白了  谢谢 JAC  我开始 只知道 这个是直流电 按我们以前学的 是电容 隔直通交  那 电容负极 应当的不到电压的  然后 这边又是个二极管  电压也下不来  所以不能理解

1、电阻R1  在电容充满电后  就成了一个下拉电阻  让RST信号 保持一个稳定的 低电平 状态
2、二极管  如果换成电阻   的话 就会和R1 成串联关系  串联分压  会让 RST信号 一直 成为高电平状态

是这样的吗?   JAC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讲的我明白了  谢谢 JAC  我开始 只知道 这个是直流电 按我们以前学的 是电容 隔直通交  那 电容负极  ...

差不多吧,因为没有实板测试,我猜想这个延时复位电路+5V\3.3应该是个低高低跳变信号,要不然R1就不能接地。在电容充满电后电阻R1虽然能起到下啦的做用但可能阻值会比较大,放电速度比较慢,所以用二极管能快速放电

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这个不懂,平时不会修的都换了通用板

网友:
谢谢大师们的讲解

网友:
你哪里搞的驱动板电路图》
?发我QQ里下 3Q 438391928@qq.com

网友:
看不懂- =我看的是VCC经过电容充电,充满进行放电,接个电阻是不让电流拉地- =然后直接复位- =当按关机的时候,电容依然饱和的状态会往二极管走出去 就不会复位,当在通电,电容在放电复位,电流是不会往高电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