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精英主板 P4M800PRO-M V2.0 内存电压问题

楼主(2014-02-07):
主板型号 标题已写  废话不说了  直接奔主题   主板外观  无烧焦 无爆浆 无断线  上电 触摸几大点 也没有明显短路发烫情况  上 U 没跑码  经测量 原来是没有cpu供电  用万用表直接戳内存供电  测得如下结果  2代内存槽电压为2.6v  3代槽  则为 1.3 v   请问这种板子此电压属于正常吗???  之前没碰到这种板子  我看到板子南桥是 VIA的 特来请教  万望大家不要吝啬文采!!!

网友:
2+3代内存,要上内存。

网友:
按我个人经验,你测的内存电压是正常的,有时会有0.1V左右的偏差。必尽测量工具有误差

网友:
对应你的板的型号是用DDR 1代和2代的内存的,DDR1代的内存电压是2.5V  2代的是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