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求教:更换GHOST安装驱动的背景图片

楼主(2014-02-07):
请告诉我需要更换的图片和文件在GHOST里的路径,WIN7和XP都要。

网友A:
看不到图 你用什么软件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 你用什么软件封装

是技术员联盟的系统,这个背景图片是贺岁版的,你懂的。要换背景图片,不知道路径在哪

网友:
在win的sys目录里
自己找找

网友:
不知道怎么更换的 啊

网友B:
这个图片在封装时可以放在WINDOWS任何一目录里的,这又不是桌面背景图,没固定位置的,反正我学ES封装时看教程哪都可以的,你可以在装好的系统里搜下所有图片,就知道这个图片在哪个位置了。话说你要进行二次封装的话不用找原来的位置,用你现在想用的图片的路径就行,如果只是简单换下安装图片只能找到原图片位置了,同名更换即可。

网友:
楼上朋友说得对,是技术联盟的封装,需要知道图片的具体位置,直接在ghost镜像里更换即可。

网友:
最好学会封装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片在封装时可以放在WINDOWS任何一目录里的,这又不是桌面背景图,没固定位置的,反正我学ES封装时看 ...

再请教下,这个图片不存在话有没有办法直接加一张进去。32位的WIN7里有这背景图我用张同名同格式的确实给换掉了,但64位的WIN7系统在安装驱动的时候是没有背景图片的,背景是漆黑一片的。有没办法在哪加张图片进去当背景。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64位win7系统说明人家封装的时候就没有添加背景图片,你要想添加的话只有进行二次封装了,在封装的过程中自行添加即可。

网友:
安装背景图片是在C:\WINDOWS\system32\setup.jpg

网友:
与其这么幸苦的找,不如再封装一次。

网友:
受不了,这都不知道。。

网友:
不会搞,用什么软件封装的,如何封装的.

网友:
看不见图片啊

网友:
UltraISO 这个可以弄

网友:
去IT天空论坛里可以找的到相关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