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显示器白屏维修

楼主(2014-02-08):
手机~~开机白屏,打开外壳,观察各部件~~~发现屏的位号SD1烧了,前一维修者换的贴片A7,查的资料丝印代号是K79,型号是BAT1000的肖特基二极管,40V1A的管子!!!测量驱动板屏供电5V正常~~~用1N5819代换开机正常!!!

网友:
白屏应该就是成像没工作驱动板到屏之间出问题了~~~烧了的话还是比较好查的~~

网友:
那什么不好修喃。我一般是看屏的5V供电

网友:
白屏难修,屏电路那块!

网友:
也有可能是保险烧了啊

网友:
白屏,简要的说是5V供电没送到屏显电路。详细的说首先查屏供电5V又没,不稳的话就查电源输出端又没,一般白屏都是换驱动,换屏线,屏显坏得比较少,

网友:
楼主就不能找个漂亮点的么怎么搞个这么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