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刷程序

楼主(2014-02-08):
请问显示器如果更换驱动板,需要刷程序,是按驱动板芯片型号找程序,还是按屏型号找程序

网友:
请问楼主有刷机的工具吗?

网友:
刷程序要根据驱动板的所使用的方案,屏的尺寸大小、分辨率等进行刷程序。

网友:
是按屏型号找程序

网友:
3楼版主,想向你请教一下:应当如何才能向驱动板加入开机LOGO

网友:
这个你想多了    难道你要 自己把开机logo换成    广告么

网友:
我都是看机器型号找程序

网友:
我这有logo修改程序

1.54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按照屏的型号 刷

网友:
板与屏都要对,每种型号的板都有特定的程序,而这种板的程序里面又有对应屏的程序。

网友:
没有没有我要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