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V

楼主(2014-02-08):
上电正常,出发到1。5A又掉到0.8A。之后就0。8到1.5之间跑了,在做显卡没有,CPU换了没用,求讯维大师指教!急用啊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 故障一样   内外接不显   接USB键盘   小键盘灯亮    加焊显卡 OK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是AMD的机子吗~~~

网友A:
BIOS的问题  ASUS bios  容易坏

网友B:
加焊了没用到一天又出现了!

网友:
是AMD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了没用到一天又出现了!

加焊显卡第一天可以第二天一来就不行了故障和一前一样了!  北桥也加焊了  呜呜    怀疑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的问题  ASUS bios  容易坏

今天早上BIOS也刷了的!

网友C:
加焊没用就换换呗。。。intel还是amd的?

网友:
北桥加焊了没有

网友:
晕记错了 是i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没用就换换呗。。。intel还是amd的?

intel i5  是前面加焊显卡都点亮了的  好像是应为加焊把那里预热了 导致故障好了  等板子冷却了就恢复了一样

网友:
加焊了赛! 今天一早就是加焊的北桥  在刷的bios    在加焊了CPU供电芯片和上下MOC管   我是个新手只有这样瞎搞请勿喷   也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