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7M-P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4-02-08):
双敏UG7M-P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cpu供电芯片 rt8855  1脚PG被拉低   PG信号经过两路 一路经q12连接L7电感 一路进桥芯片 6100-430   加焊桥芯片 第一次点亮机子等10秒后才有复位跑马 。第二次等15秒才有 越来越长 知道没有复位  测正常时 cpu供电芯片1脚PG 3.3v   不正常是0v   测对地阻值000  断开桥芯片这一路 pg供电有3.3v  换了桥了 还是不行 求思路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呀

网友:
桥没换好?

网友:
桥已经换过了  刚开始是开机的  过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
继续换吧,是不是桥珠没植好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你是用的料板上折的吧?再换个试试、、、

网友:
台式单桥的修了也用不住   像这种nv的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把桥拿下去打PG,还00吗

网友:
换桥前后有没有打阻值看看是不是一样就知道了

网友A:
吧桥拆下来的时候你没有打pg的阻值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吧桥拆下来的时候你没有打pg的阻值啊 !!

阻值500多 上去桥是000  但是头几次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500多 上去桥是000  但是头几次可以点亮

是换新桥上去就可以点亮几次啊!!如何使的话!那阻值应该是正常的!!不要纠结着个了!正常的时候不要管,你就按它不正常的时候的思路修。

网友:
刷之前请做好相应备

网友B:
cpuPG信号打阻值是000   上电等几秒后有复位跑马 。再量PG有3.3v  。发往桥的PG信号是怎么接地的。为什么等15秒后才有3.3v   已经换过3个桥了 。桥的问题应该不大 现在关于桥的PG一点头绪都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PG信号打阻值是000   上电等几秒后有复位跑马 。再量PG有3.3v  。发往桥的PG信号是怎么接地的。为什么等 ...

阻值为0,是不正常的,建议你先维修阻值,将阻值拆出来之后就OK啦。

网友C: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过吗

网友:
不稳定,压桥试试

网友:
有没有刷BIOS?

网友:
bios以刷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过吗

rt8855已换 还是不行

网友D:
你换了几个桥了?上桥00肯定短路。测一下桥上的电容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换了几个桥了?上桥00肯定短路。测一下桥上的电容值

3个桥了 你徐州那里的  海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桥了 你徐州那里的  海云?

现代数码广场。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换桥之后 PG 对地 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