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3T UD3L 电源短路出问题了

楼主(2014-02-08):
通电状态下,接风扇。没注意把风扇的两个针脚触碰,两个针脚“啪”一声断电了。我是接电源的7V短路的。

结果硬盘烧了,主板能点亮但没画面。

主板大概是这样工作:先让显卡转一下,再到CPU转。

现在症状是:显卡风扇转,CPU风扇不转(CPU风扇针脚座不通电)。其他风扇针脚座通电。指示灯正常是4颗,现在只亮3颗。目测24针供电和4针供电座附近没烧件(同一个受害者硬盘,供电接口附近的磁珠烧了2颗)。

已知除了主板,其他硬件正常。拔显卡不能开机,插回开机一样症状。是不是CPU那部分有件坏了,所以保护CPU不能开机?我要从哪方面开始查?我是在百度查原因才知道有这论坛,结果发一个帖很麻烦。请大家帮帮忙,非常感谢。

主板150元包邮买回来的,如果点不亮拿去修没什么。现在能部分点亮想自己查清原因再去修。那位朋友能提供经验帮忙修好,我给点辛苦费用就是,说到做到~~~

网友A:
先用诊断卡测试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诊断卡测试下嘛

暂时没有诊断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有诊断卡。

应该是小四口出问题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小四口出问题啦,

诊断卡 万用表 电烙铁这些得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 万用表 电烙铁这些得有啊

感谢兄弟回复,今天诊断卡到了。奇冠6位的。BIOS两位显示不工作。诊断卡的四位显示“没有检测到复位信号”。请问要从哪方面入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兄弟回复,今天诊断卡到了。奇冠6位的。BIOS两位显示不工作。诊断卡的四位显示“没有检测到复位信号 ...

哈哈真没用过6位的,用的是2位

网友:
先把供电解决好  在时钟 复位

网友(2014-09-04):
我的供电4pin短路没图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