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通电掉电,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4-02-08):
如题目,电流0.9掉电,掉电后电流为0.4,摸到网卡发热,果断拆掉网卡,点机,亮了,就这么简单1

网友:
这好都让你遇到了

网友:
有时真的就这么简单

网友:
看起来容易  太好多人 会不注意  然后走弯路

网友:
说简单也简单  关键看你够不够仔细  楼主就够仔细

网友:
春天来了这情况更多;了

网友:
感謝分享 先將其他周邊移除再維修測試

网友:
都这样的话就好了

网友:
要是都这么简单那就好了

网友:
天冷了,故障都简单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一击即中

网友:
这种算是中奖了吧?

网友:
网卡坏的引起的故障很多

网友:
待机的时候就应该开到待机电流偏高

网友:
好像是4738的通病,今天我也碰到一个!

网友:
这些都是通病啊!!!!!

网友:
4738桥易坏

网友(2016-11-21):
老手看似简单 新手其实一脸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