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年初重磅出击几台神机维修记

楼主(2014-02-08):
年也过完了,吃好喝好也该收假了,我却感冒了,以下都是带病维修和发帖,要加分鼓励啊。
前言:非常感谢年前发了两个帖子都成了精华,特别是主体为:修显卡,最终成了不触发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7421-1-1.html。截止目前维修,帖子的查看率达到了12171次,回复贴数达到225,加分总分:191分。 感谢各位同仁。
第二贴也得到了精华,其中提到过维修CQ40和G42机型的疑难杂症,从各位同仁回复得知这几款机器都非常的“垃圾”,也就是故障很奇怪,等。
今天我发帖的原因就是这个,我要去证实一下这几款机器再难修都能修出来。

第一台:惠普CQ45     病状:开机黑屏    特点:客户描述每次故障出现时就把内存插拔一下,插到下面的插槽就可以点亮,但是这次不行了。
接机,目测发现故障和CQ40一样,开机不显,键盘大写切换灯和无线网卡指示灯闪烁四次。
拆机,直接杀北桥,风枪伺候,故障依旧,风枪伺候显卡,故障依旧,插拔内存槽故障依旧,加焊内存槽,故障依旧,淡定不住了。换CPU,故障依旧。
冷静,刷BIOS,故障依旧,再次风枪伺候北桥,直接不能显示了(之前还偶尔能够显示),疯了,BGA加焊北桥,故障依旧,拆下北桥重置,故障依旧,快过年了,发货也发不出了,年后来修,北桥到了,换之,故障依旧。冷静不了了,打算放弃换主板了,冷静,冷静,中午十二点开始维修,整个过程不断的重复,按时序维修,复位都有了,淡定住,再刷BIOS,故障依旧。
     这机器屏线我有,换之,再次开机,外接有了,接屏,亮了,再开,故障依旧,玩死人的机器。再来,BGA干显卡,故障还TM依旧,疯了,彻底疯了,我不能被这机器打败,准备杀显卡,手摸到南桥发烫(开机状态下),改变主意想杀南桥了,但是,但是再次开机,发现故障变了,不能触发了,打死都不触发了,我的乖乖。
   一步一步来,待机,触发条件,EC,南桥,BIOS工作条件,晶振,正常,发现待机3  5V偶尔有偶尔没有,查条件发现没有开启,NND,不是玩我吗,EC没有发出EC_NO, (此处可以略去上万个字及一个多小时)果断换EC,换了一个后故障依旧,我就不相信了,再次换一个,OK了,有了,稳定的EC_NO,  3 5V正常,可是通电数十秒后才能触发,不然按死开关都没有反应,我受不了了,找来IBM南桥,直接上手术台换之,通电,触发,亮机,准备装机,发现LOGO后花屏然后掉电,啊啊啊啊啊啊,真想砸了它,算了吧,大过年的开心点,再次到论坛找到BIOS,这是第四个BIOS了,刷上去,人都傻了,亮机,正常亮机,反复开机测试正常,正常,苍天大地啊,是哪个神仙姐姐在和我作对啊,修到晚上7点28分终于结束了这台CQ45的维修。 老三,我服了。
总结:反正不是南桥就是BIOS。哈哈,但这机器大多数还是北桥和BIOS容易坏,而我本次维修这台个人觉得还是南桥的几率大一点,因为毕竟换南桥前后是不一样的故障了,而且也不是那么烫了,这机器神机!

第二天:维修4416S期间还修了一台戴尔6400显卡门,加焊收钱手工,一天三星显示器不通电故障,换开关管修复。

第二台:惠普4416S    病状:不触发
拆机,这机器拆机很有意思,设计非常特殊,小小白门拆这机器的实惠一定要注意细节,先把电池拆开了把底部螺丝拆完,然后是屏轴两边的螺丝····慢慢研究,一样一样的拆开就行。注意,这机器右侧屏轴底部哪个螺丝柱非常容易滑死,遇到几台都是这样了。
拆机后发现板子没有被维修过,英业达代工的,接可调电源,待机0.0136  按开关,按开关???尼玛,开关按键都掉了,靠,以为捡便宜了,找来图纸,短接开关第三脚电容 ,电流不动,没有反应,换原装适配器,故障依旧,看来不是豆腐,是骨头。
找到3  5V电感测量,实测已有3  5V待机电压,那就按照不触发的维修思路维修(就这样走弯路一个多小时),查EC,南桥,BIOS工作条件,懒得查,先刷个BIOS再说,这机器自己有备份过BIOS,刷上,故障依旧,继续,老老实实查工作条件,CMOS电池正常,EC的LID   DC_IN等,南桥都正常,额,再次短接开关看电流,短接,0.0136跳到0.0231来回跳不动了,然后开机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接上开关板去开机开关板上的LED指示灯不亮,奇怪了,这机器有“两个开关”按钮,其中一个好像是什么还原之类的吧,按看看,量了,开关键亮了,但是电流还是一样,郁闷,以为是触发了,算了吧,飞线到开关乖乖查。
     EC收到了开关送来的高低高了,南桥也收到了开关信号 ,为什么不跑电流呢,英业达的板子很少细修,至此维修陷入僵局,拿起示波器去测量信号,实测U1022的4脚确实有了高低高,那好吧,说明南桥EC之前的工作都已经正常,那么是S5电压了,抽支烟杀SLP信号
    当南桥收到开关的高低高后随即会发出SLP_S3#_3R和SLP_S5#_3R去开启后级电压,追查发现SLP_S3#_3R也去到了待机芯片的开启脚,不对啊,这个信号怎么也参与开启待机电压呢,没有触发就有3  5V了,不对,这里我也证实了论坛中有位高手也修到过这里,对这个地方觉得不对,而我第一反应就是不管这里,我只管按照正常思路去,不管图纸怎么画线,那位高手修的是从声卡芯片的25脚飞线到R437电阻上修复的,但是我实测我的并没有存在同样的板层断线故障。
   不管怎样,先看看这个信号到底有没有被南桥置高,示波器跟上,实测R437的1脚有瞬间抬高 ,至此可以说明南桥已经抬高了SLP_S3#_3R了,再看看slp_s5#_3r也有了瞬间抬高波形,那就一步一步的看看整个图纸中SLP_S3#_3R去的每个地方是否有有抬高,然后是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经查发现完全正常,也没有存在断线,等等,既然SLP_S5#_3R都出来了,那么它开启的内存供电也应该有出来了才对,立马再次测量内存供电电感L1024前端, 发现的确是瞬间又抬高的,那么就说明我之前维修的思路有问题,走了弯路,其实这个故障是触发了,不上电而已。那好,既然是这样,那么就用大众化思路维修,把这个故障称之为触发掉电吧,对,就是触发掉电,按照触发掉电的维修思路进行维修,缺点压,后级电路短路,恩,从头开始维修,打整个板子电感的对地组织,正常,排除了上下管供电短路故障,那就是缺电压了,经查发现既然有了内存供电了,那么后面的电压就是北桥供电,实测,无,回来查内存供电的好信号,有,追查发现这个图,仔细看 ,从图中可以看出,只有当Q60被导通后才会产生高电平的GATE_5S和3S,那么前提就是要有SLP_S3#_3RF和V18_GOOD内存供电好信号都为高,那么实测这两个信号都已经有了,说明触发之前的所有工作条件都已经正常了,现在就是供电和转换电压而已,那么转换电压的控制信号也都被抬高了(GATE_5S   19V电压),直接看转换电路, ,看见没,这几个管子就是转换电压的,控制脚就是刚才所说的GATE_5S和3S,在开机瞬间查Q1022的123脚瞬间又电压出现,继续查Q1041的4脚,瞬间也有电压,继续Q38的4脚,无,无,再次测量,无!!断电打值,0005,哈哈哈,找到了,就是你,小样!
    蛋疼的事情来了,可调电源5V烧机,1A电流,手摸全板没有反应,2A电流,(如果是电容之类短路发烫手摸到后会烫起泡的,所以都不敢用太大的电流),还是没有反应,靠,3A电流 ,大胆的摸,有了,声卡芯片背面发烫,嘚瑟中发现这片无元件啊,反过来摸也发现不是元件发烫,像是板层, (我手指的这一片发烫)啊,完蛋了,白修了,最终板层短路,哎!
     想了想真不值得,修了那么久,故障都找到了,大不了就锯板了,想了一下,直接用大电流烧吧,5A电流烧机,烧着烧着我没有了一点耐心,通电烧机状态下我使劲的扳了一下板子,耶···5A的电流变成了0.563,哈哈哈,短路指示灯也不亮了,什么情况,好了?????
    测试,测试,反复测试,把板子扳来扳去测试也的确好了,装机测试,真好了,拷机,正常,哎,神马机器啊! 最后把它另外那个开关按键拆过来当做开机键了,不然我也无法了,这个开关键很难找的。

总结:两台机器修得够呛,4416S维修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以及最终的解决故障方式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求工程师解说。但修好了就是一种经验和学习,先不谈技术含量有多少,起码你得花心思去做每一件事,特别是你喜欢的事,维修,我喜欢。

网友:
我也是刚入行没有多久,修板没什么经验。楼主做事的精神和毅力很鼓舞我,努力向楼主学习,早日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日期时间 : 2014年2月9日     2:58:58 pm

网友:
cq45是INTEL的机器你咋去杀北桥呢,4416s肯定是板材短路,最后让你把短路的地方给烧断了
漂亮
技术加运气今年挣100万都好容易
CQ45 这机器,凭经验修,三板斧,急功近利 折腾一大圈无果,老老实实按时序修,不会折腾这么大的,也早就搞好了

网友:
真是不容易,这CQ45

网友(点评):
如果我是女的我一定修着修着就哭了,哈哈

网友:
4416S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扳板后飞线还是怎么?

网友(点评):
扳扳就好了,呵呵

网友(点评):
4416S是板材短路,你飞线想干什么,把短路的地方接起来?

网友:
后面那台短路修好,真的很不容易。运气很好。

网友:
我们做维修的耐心确实很重要,换做是我,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网友:
hp cq40和4416  这两个型号我修了不下于10台   全部是显卡的问题
还没遇到过别的问题

网友(点评):
刚发完贴又接了一台惠普CQ40,汗

网友A:
你这CQ45成傻瓜式操作了都   上来就三板斧  先北在南在CPU   这个CQ45我都想日死它   我也像你是的 做了一圈不好使  准备给客户打电话了  放了2天没鸟它   TMD自己好了  百试百灵  保修3月 至今客户未归

网友(点评):
*脏话*,你这也行啊,你更牛X,哈哈还敢保修三个月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带病都这么列害啊

网友:
哎 楼主啊 心态好 要是我 CQ45 我都不会搞了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我对信号是庞然大雾啊。。

网友:
真有耐心,CQ45南桥有温度应该早点发现吧!不过换我也是北桥显卡BIOS 哈哈

网友(点评):
是啊,主要是故障与南桥几乎搭不上关系,所以没有去杀南桥,最后发现它发烫还不敢确定,因为它并非是很烫那种。

网友:
老三,你太厉害了。我也遇到一难缠的,蓝天M745SO,太难了。 找不到EC  PDF

网友(点评):
瞎说,怎么会找不到,广达很多板子都在用,你看看联想IBM的E40图纸,里面就是用IT8502E

网友:
4416S板层短路,最后被你用手扳下就好了,是不是将板层里面短路的地方给扳开所以好了,关键是会不会不稳定,过不久会不会返修?

网友(点评):
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以目前状况来说我不断的在进行测试开关机,反复的进行,它也是好的,我也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修它啊,说白了等返修的时候再说吧,你说呢。

网友:
回复楼上评分的那位  情悸ゆ   坛友,我说的6400是机型,而不是显卡型号。谢谢您的加分。

网友:
武侠小说看多了吧

网友(点评):
从来不看,你看多了吧?

网友:
这种鼓掌类型板子,一星期都会遇见1.2片,运气好就搞得定.总体来来说修起来比较折磨人.楼猪很有耐心

网友(点评):
是楼主而不是楼猪,汗

网友:
什么时候会达到楼主技术、、、   啧啧。。想想都有点兴奋,,

网友B:
CQ45  第四次BIOS..这个时候你怎么想到再次刷BIOS呢? 求解

网友(点评):
最后点亮的时候故障变了,显示LOGO后花屏,我就想着是BIOS

网友(点评):
你不是杀过显卡吗?怎么就没有怀疑显卡没有杀好呢。我的话就会怀疑显卡了

网友:
真*脏话*给力

网友:
神啊,我还要努力啊

网友(点评):
哇,浙江七仔,是你啊,几年前听说过你,今天你来了,谢谢了,谢谢了,哈哈,你才是高手,真正的高手工程师。

网友:
第二个机器 是英业达的 板子本身就不好修 而且量少 走弯路正常
不过正如你所说的 因为喜欢所以维修 !赞

网友(点评):
去喜欢现在正在做的事,是一种态度

网友:
很佩服你的耐心

网友:
比较详细   看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
很有毅力的高手啊,都这样了还能修好,也说明了楼主技术很经验也很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CQ45成傻瓜式操作了都   上来就三板斧  先北在南在CPU   这个CQ45我都想日死它   我也像你是的 做了一 ...

  我都保3个月的 有的保修时间少了 问题更多 那才叫怪呢

网友(点评):
那你真是奇葩了,哈哈,一般保修三个月,特殊问题我只保修一个月内

网友:
此贴必火。厉害

网友:
理论不错。有耐心

网友:
高手啊 又学习了

网友:
确实不错。能用自己喜欢的事情赚钱。。。我却不行。。维修只是喜欢的业余爱好。

网友:
楼主够有耐心  要是我那样估计就不行了  不过我师父是不允许我那样操作的  必须先确定问题了再下手

网友:
不错啊 分析很到位

网友:
高手啊 淡淡的的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维修经验,顶一个!

网友:
这两台机器楼主修的像神话故事

网友:
老三,你那4416短路是不是在3 5V旁边?
我上次也遇到你这种情况,但我没你这么有耐心,我扳了下主板不短,左右晃了两下又短路了,后面总是这样循环,我就把它直接踩了

网友(点评):
帖子中说得很清楚啊,在照片中我手指地方。空白处

网友:
大师,思路清晰,分析的很详细!4416s那样被修好真是神奇啊!

网友:
看你老人家维修电脑貌似很用心的,维修

网友:
我有一个 4416s的 amd的 故障和你的差不多 最后是3v 5v的右下角半层有问题。可惜没修好,没有你的耐心和时间

网友(点评):
那么如上上楼说的故障是一样的,看来就是通病咯

网友:
我过年前修的个华硕5V 短  烧鸡2A  莫不出来 加大电流 直接烧断了 反正就是不短了 我吧5V的 电容换了 防止出问题  到现在也没事 用的好好的

网友(点评):
解释不清楚的东西,维修真是,哎

网友:
叫你疑难杂症哥好了,碰到的机子都是多故障。

网友(点评):
还是叫老三比较好。

网友:
老三师兄风采依旧啊,维修我喜欢,价格,我不喜欢

网友(点评):
价格?我没有公布过价格啊。

网友:
这样也能好,今年不发都不行

网友:
年后本子多多,无力维修啊,老三有照片这么帅么?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了,要不你来云南看看我?

网友:
有些故障确实是比较的变态!!三哥果然经验牛啊

网友(点评):
呵呵,你也如此,师弟了吧?待等你的精彩帖子

网友:
4416S 这样也行啊 楼主今年财神去你家了 呵呵

网友(点评):
谢谢,真希望如你此言所说吧哈哈,那样我也有钱讨媳妇了。

网友:
学习了。分想好的东西。

网友:
最后一块   神来一招啊

网友C:
楼主厉害,如果是我早都没信心了,哪还修得到那地步。学习了

网友(点评):
我都快放弃了,在放弃中神一般的修复。

网友:
这个4416S真神~~~~~神人修神机~~~哈哈哈~~~~必须赞一个~~

网友(点评):
还在拷机中,一切正常,郁闷啊

网友:
维修中细心还是很重要的!感谢楼主

网友:
确实很不错呀,佩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如果是我早都没信心了,哪还修得到那地步。学习了

翻盘了  呵呵

网友:
我不得不佩服楼主的耐心,我实话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我们做维修的也不容易啊!看这这要是没修好耽误多少时间,还得搭上芯片,所以我一直想不通这商场里的维修价格怎么越来越低呢?

网友(点评):
句句到位啊,支持你的说法,但是后句我也蛋疼。

网友:
这个4416S真神~~~~~神人修神机~~~哈哈哈~~~~必须赞一个~~
老三修本本
还在拷机中,一切正常,郁闷啊

网友:
我们做维修的也不容易啊!看这这要是没修好耽误多少时间,还得搭上芯片,所以我一直想不通这商场里的维修价格怎么越来越低呢?
老三修本本
句句到位啊,支持你的说法,但是后句我也蛋疼。

网友:
高手啊!!学到不少,以后实在不行我也铁锤敲几下,,,,,哈哈
老三修本本
那样你就等着换板吧

网友:
看 来你还是有料的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理论知识扎实 我看完后 学到了很多 还望楼主多多发帖 让我辈学习 感谢
同意楼主:
5.0
转角新概念
同意楼主:

网友:
SLP_S3#_3RF和V18_GOOD 新手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引起误判的

网友:
有这技术 何愁没饭吃

网友:
思路很重要,不过爱折腾,希望楼主下次再细心点儿。还有就是遇到那些问题,可以先多思考一下,有时候走了弯路,就浪费很多时间了

网友:
高手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够详细精准。。

网友:
感谢分享 hp机器太垃圾

网友:
你搞这么久一台机器赚多少钱?
老三修本本
两台神机笔记本850+240=1090元,你可能不信,但是我也不想去公布原因。

网友:
什么时候才有楼主那技术啊

网友:
真羡慕楼主的技术,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耐心。如果是我这么折腾早就烦了。

网友:
真的是很有耐心呀 刚学只能看明白一点吧

网友:
如果我是顾客,我很感谢你您为我付出,不必多说全额付给你工费。

网友:
网络上的bios坏的好多

网友:
HP CQ45估计用不长 这板子经不起你这样折腾

网友(点评):
的确返修了,但是小问题,键盘不能用我换了个EC就好了

网友:
楼主太有信心了,不过修这种机子还是要基本功扎实才行,上电时序,焊接技术都要过关才行,佩服

网友:
高手都是杀出来的吗?

网友:
牛人啊,再次见证。

网友:
CQ45  BIOS..再次刷BIOS,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4416s  难道扮扮就好了??不会再出问题吗

网友:
看到4416S这几个字,总觉得一阵一阵的蛋疼,这机不但北桥爱挂,CPU爱挂,BIOS爱出问题,连板层都喜欢断线短路。自从第一次修过这机,后面的好几次台,报价都比别的机多100。

网友:
英业达那板我修到过同一故障的,也是英业达的,好像也是HP,AMD,我当时也以为是不通电,开始没有用示波器测,发现EC给桥的跳变有了,桥没发出就直接杀桥了,结果故障依旧,最后用示波器才测试是上了电的,也是5V的转换电压短路,不过我那个还好就一电容短路了!

网友(点评):
欢喜了吧,呵呵,多修这样的故障也就赚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CQ45成傻瓜式操作了都   上来就三板斧  先北在南在CPU   这个CQ45我都想日死它   我也像你是的 做了一 ...

你一句话逗死我了,害得我睡不着觉了

网友:
同是一期学员 羡慕

网友:
cq45因为bios花屏,经验啊,我碰到的一般都是北桥

网友:
此机器看来是工作累了,需要你进行按摩解除工作疲劳……

网友(点评):
您说的是正解,哈哈

网友:
呵呵挺火的呀,修的不错值得学习下呀

网友:
4416 老是不过显卡,供电换了,显卡也干了。还在郁闷中

网友(点评):
BIOS呢,怎么不想想其他的呢

网友:
写的真专业,佩服佩服

网友:
过年了,各位忙不

网友:
帅哥厉害啊 经常看你的帖子晚上再回家好好研究你发的

网友(点评):
谢谢支持,希望也能够帮助你。

网友:
楼主第二台机器修的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呀,掰了几下竟然好了,真是让人蛋疼呀!忙了那么半天。

网友(点评):
没有办法啊,不然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你咋就这么悲催呢,你这真是轰炸式的维修方式

网友(点评):
最终解决的方法不管怎样,修好了就行了。

网友:
你那CQ45收了多少人民币

网友(点评):
这个是秘密啊,反正不是低价。

网友:
太好了,看后长很多知识,希望有更好的文章出炉

网友:
遇到过4416

网友:
技术精湛不错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不错啊

网友:
看看就行其他的...

网友(点评):
都花屏了啊

网友:
年过完 这两天 有点小忙了!

网友:
bios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D:
我不明白下面的话的意思啊,GATE_5S与3S要有电压是要Q60导通,但也需要Q59导通才有供电吧?但这个3级管我怎么看都应该是不导通的啊?PNP 需要B级低电平才导通的啊?我怎么觉得这边一直是高电平?而且(GATE_5S   19V电压)那就算导通了+VBATR需要有 +114V !!!!!??这个太大了吧?我哪里出错了? 我是2B了么??求解答。

从图中可以看出,只有当Q60被导通后才会产生高电平的GATE_5S和3S,那么前提就是要有SLP_S3#_3RF和V18_GOOD内存供电好信号都为高,那么实测这两个信号都已经有了,说明触发之前的所有工作条件都已经正常了,现在就是供电和转换电压而已,那么转换电压的控制信号也都被抬高了(GATE_5S   19V电压),直接看转换电路,

网友:
越来越专业了

网友:
真够折腾的,在折腾中成长

网友:
太有恒心了 换做是我的话早喊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了      技术过硬啊

网友:
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精神,要是CQ45遇到我,早就喊换板了,,

网友:
我记得有一种方法叫做烧断线。那个惠普的是不是把板层的线烧断了所以不短路了。好吧 这是传说中的故障

网友:
板层短路看见过直接把短路的地方扣掉的

网友:
精华帖,就是精华,能丰富经验

网友:
现在的维修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Q45  第四次BIOS..这个时候你怎么想到再次刷BIOS呢? 求解

花屏还会和bios有关  你怎么没怀疑显卡 或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明白下面的话的意思啊,GATE_5S与3S要有电压是要Q60导通,但也需要Q59导通才有供电吧?但这个3级管 ...

那是n沟道管子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明白下面的话的意思啊,GATE_5S与3S要有电压是要Q60导通,但也需要Q59导通才有供电吧?但这个3级管 ...

看错了q59 是pnp

网友:
还真有耐心 ,搞这么久中间也不换换机器搞

网友:
这个过程让人回味无穷啊。技术性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