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W2228H的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4-02-08):
我自己的一台HP W2228H的液晶显示器,接上主机,什么图像也没有。直接显示白屏,今天拆开了,
仔细看了一下电源板和驱动板,没有明显的烧过的痕迹。测得电源板有5V的电压,开关能控制屏的亮灭。想请问一下各位,驱动板上的电压怎么测,看了论坛里面,说是屏电路有个保险丝烧了。但是屏电路那里还没有拆开,今天被我拆的时候有两颗螺丝滑丝了,不知道怎么拆下来了。我的意思是想知道,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现在关键不知道测那几个点的电压,如果测得正常的话下一次就是测屏上的电压了,如果修好了,把这个修理过程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驱动板屏线接口边上有个小小三极管是给屏供电,量一下是否有5V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一搜,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
我的也是显示器驱动板出了点问题,不会修,买原装的配不上,万能板快递中

网友(2014-12-17):
逻辑析的几个电源很容易出故障。

网友(2015-08-28):
屏电路板上都有相关点的测试点,都有名称的,打开看看吧。白屏,应该是屏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
大家说的保险是什么位置的啊?逻辑板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