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775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4-02-08):
今天拿到一块板,不上内存会报警,上内存不显示且喇叭不响,内存是好的,请问这是哪里问题呀?会不会是不会认内存?

网友A:
上诊断卡看跑什么码吖

网友:
内存不兼容可能性很大

网友:
看跑什么码

网友B:
果断上诊断卡看吗,应该是内存不兼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断上诊断卡看吗,应该是内存不兼容,换一下试试

换了号几次,无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诊断卡看跑什么码吖

不跑码,但各组点压指示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但各组点压指示灯正常

时钟 复位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