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上电时序主板上电维修

楼主(2014-02-08):
当我们插上Adapter19VIN时,电源流入就有一个5VPCU,3VPCU电压,它是由PU10(MAX1999)自动产生,此时机器处于待机状态。当我们按下Power Button时,NBSWON# 瞬间有一个低电平,这低电平送给97551,97551收到这信号时,产生信号DNBSWON#, DNBSWON发给南桥,同时发出S5-ON到1845产生1.5V_S5。S5-ON输入PQ128经过PQ132产生S5-OND。S5-OND通过PQ127和PQ141分别产生5V_S5和3V_S5。3V_S5,5V_S5,1.5V_S5此时供电给南桥。南桥收到DNBSWON低电平时,便发生SUSB#,SUSC# 两个高电平送给以97551,97551收到SUSB#,SUSC# 后便相继产生了SUSON,MAINON#,VRON。SUSON信号转换成SUSD信号送PQ143,PQ145管便产生3VSUS,5VSUS,及SUSON送到MAX1845 产生2.5VSUS。MAINON#经PU7产生SMDDR—VTERM。同时经PQ119和PQ125转换成MAIND送PQ143,PQ145,PQ148,PQ153产生+3V, +5V,+2.5V,+ 1.5V电压。VRON送给PU3(MAX1907),PU5(1992E)产生VCC-CORE 和VCCP电压。PU6,PU4产生HWPG信号给97551,此时PU3,PU5也各产生一个HWPG信号反馈97551。此时整个M/B的主电压都已OK各组电压反馈回来的HWPG信号相汇合,为一个HWPG相当于“与”的关系如其中有任何一组反馈的HWPG的为低电平此时97551会发生POWER OK指令,关掉开启的电压,如OK则HWPG恒为高电平当97551收到HWPG后产生PWROK信号送给 SB南桥,后由SB南桥产生PCI RST#经U42产生PCIRST#传给北桥。北桥收到后便产生CPURST#。

广达DAO上电时序 (DV1000例)

   1,开关键NBSWON#,由3VPCU上拉,在按键的瞬间发出一个高——低——高的信号给EC87541;

   2,87541收到开机信号后,发给ICH一个DNBSWON#信号给ICH,同时也产生一个S5_ON信号去S5电压,这些都是在EC供电VCC:3VPCU,时钟32.768KHZ起振,复位脚LRST由3VPCU经过一470K的电阻后由一个充电电容延时正常产生后,也就是说EC的待机条件全正常后的。

  3, 同时EC会发出RSMRST#去复位清零ICM内部的ACPI逻辑控制器。

  4,ICH在自身工条件(TRCVCC:3.3V, RTCRST#:3.3V CLK;32.768KHZ, )后接到开机DNSWON#,RSMRST#(3.3V),就会由内的ACPI逻辑控制器中SLP_S3转换成SUSB#,SLP_S4转换成SUSC# 发送给EC.

  5,EC将收到的SUSC#转换成SUSON去开启各路SUS电压,将SUSB#转换成MAINON去开启各路+电压,

  6,各供电IC正常工作后都会产生一个PG,这些PC电压相与成HWPG发送给EC.

  7 , EC收到HWPG后会产生一个PWOK给ICH,同时也会产生一个VORN去开启CPU供电IC.产生CPUVCORE.

  8, 当CPUVCOR正常产生后,供电IC会产生一个CLK_EN#(也叫VTT_PWRGDPD)做时钟发生器的开启信号之一(时钟发生器有三大开启信号还有两个分别是来自南桥的CPU_STP#和PCI_STP#)

  9,最后CPU供电IC会产生一个IMVPWOK分别加到南北桥去,告诉南北桥CPU供电已正常产生。

  10, 当南桥收到IMVPWOK信号后就会产生CPUPWRGD给CPU做为CPU的工作条件之一,因此当CPU没有PG信号时,应该先去南桥和其自身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南桥的工作条件和南桥本身正常后,就去查EC是否发送给南桥PWOK信号给南桥,因为PWOK是产生CPUPG的前提,而HWPG是EC产生PWOK的前提,在广达板子中,所有的PG信号直接相与产生HWPG信号的,其中任何一路PG信号短路都会拉低HWPG.同时,南桥在收到IMVPWOK后会产生PCIRST#和PLTRST#去复位主板上需要复位的点,其中PLTRST#会去复位北桥。

  11,北桥在其工作条件和自身正常后并收到了南桥的PLTRST#复位信号后,就会产生CPU_RST#去复位CPU。

  此时,CPU的供电,时钟,复位,PG都满足了,就开始工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跑码和跑电流,至此主板的`硬启动完成,接下就是软启动——CPU读取BIOS中的加电自检程序。CPU通过地址寻指令到北桥,再经过南桥后到BIOS中读取程序再按原路返回给CPU,加电自检程序检测的第一个设备就是CPU本身,这时就开始跑代码(从00到多少多少,有数字就说CPU工作了)和跑电流(电流大概在0.6A左右如果此时电流不动了或代码00就表示CPU没工作),当代码从00开始后档在28,38,就是内存检测不过,相应的电流大概在0.8A ——1A。当内检测在通过后就是到显卡了电流相应跑1。几A,此时电流会在1A上下跳变,如果有三次变化后就会亮了,那么LOGO就会相应出现了,假如电流此时跳变两次就档在1.几A,那么就是显卡方面的问题了。

笔记本内部的电压有好几种, 首先是RTC电源,这部分电力是永远不关闭的,除非电池(纽扣电池)没电并且没接任何外部电源(比如电池和电源适配器)。
RTC用以保持机器内部时钟的运转和保证CMOS配置信息在断电的情况下不丢失;其次,在你插上电池或者电源适配器,
但还没按power键的时候(S5),机器内部的开启的电称为ALWAYS电,主要用以保证EC的正常运行;
再次,你开机以后,所有的电力都开启,这时候,我们称为MAIN电(S0),以供整机的运行;
在你进待机的时候(S3),机器内部的电成为SUS电,主要是DDR的电力供应,以保证RAM内部的资料不丢失;
而休眠(S4)和关机(S5)的电是一样的,都是Always电。其中,上文中括号内的是表示计算机的状态(S0-开机,S3-待机,S4-休眠,S5-关机)。
现在我们假设没有任何的电力设备在供电(没电池和电源)
这时候,机器内部只有RTC电路在运作,南桥上会接有一个3V的纽扣电池来供给RTC电力,以保持内部时间的运行和CMOS信息。
南桥的启动时序 !
根据前面的Power Status,我们来分析一下开机的过程。在插上电池或者电源的时候,机器内部的单片机EC就Reset并开始工作,等待用户按下Power键
在此期间的时序是:ALWAYS电开启以后,EC Reset并开始运行,随后发给南桥一个称为‘RSMRST#’的信号。这时候南桥的部分功能开始初始化并等待开机信号。
这里要注意,这时候的南桥并没有打开全部电源,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功能可用,比如供检测开机信号的PWRBTN#信号。
在用户按下Power键的时候,EC检测到一个电平变化(一般时序是:高-低-高),然后发送一个开机信号(PWRBTN#)给南桥,
南桥收到PWRBTN#信号后依次拉高SLP_S5#,SLP_S4#,SLP_S3#信号,开启了所有的外围电压,主要是+3V,+5V以及DDR2.5V等,并发送PM PWROK信号,这信号表明外围电源正常开启。
PM PWROK将作为一个使能信号发送到CPU外围VCCP的电压Generator,并开启VCCP。在此之后,VCCP Generator会发出CORE_VR_ON来开启CORE VR(即CPU的核心电压)。
至此,整机的电压已经全部开启。
在用VR_PWRGD_ICH这个信号通知南桥CORE VR成功开启后,南桥会发出PCI RST#信号到PCI总线,
于是总线上的设备都被初始化(包括北桥),并同时发出H_PWRGD来通知CPU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
然后北桥发出H_CPURST#信号给CPU,CPU被RESET,并正式开始工作。
       在用户需要进入待机模式(S3)的时候,系统的ACPI和windows同时运作,拉低SLP_S3#,并保持SLP_S4#和SLP_S5#被拉高,
以关闭了MAIN电,系统则进入待机模式。
        而在需要进入休眠或者关机模式时,同时拉低SLP_S3#、SLP_S4#和SLP_S5#,关闭除了RTC以外的电源。
当然,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需要操作系统和BIOS的共同协作,对硬件来说,只需要保证在特定的状态保证特定的电压供给即可。
        当机器要要从S0进入S5,即关机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时序进行,基本上就是前面时序的逆运行。
   以上就是整个硬件的开机、进入S3,S5的过程,当然不同的硬件有不同的开机过程,这里说的不过是最普通、最为常见的一种

 会员0元2022-10-21 04:28

天意wx -2 转载说明出处

网友:
这样也行,还有乱码,怎么像是粘贴的,没有图纸对着讲,这种帖子发的有什么意义。

网友:
只能说请重新编辑

网友:
就是复制粘贴上去的

网友:
很明显,这是复制的,而且还很老了。

网友:
我也看出来了

网友:
你这样让别人看的话很累人   而且这还是个老的

网友:
复制来的,不过重新编缉整理一下也是一个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楼主你复制过来的也修改一下啊,全是乱码

网友:
看的好累呀

网友:
学习啊,慢慢掌握吧

网友(2021-02-13):
复制来的  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