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 N5010 不能引导、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4-02-08):
DELL 15R N5010 开机提示: missing operating sy U盘 硬盘都不能引导进系统,开机、出现提示到掉电总计1分钟左右,BIOS刷过 显卡加焊过  显示输出的小板没有接 ,能是EC或EC BIOS的问题吗?有遇到过的兄弟没,指点下啊。

网友A:
开机用fn+电源 自检看有没有报错

网友B:
DELL的程序都比较难找。。。。看看掉电是不是CPU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程序都比较难找。。。。看看掉电是不是CPU电容问题?

这机器没有NEC的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用fn+电源 自检看有没有报错

没等测试完呢就掉电了,测试到显示屏那就掉电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CMOS电池电压之类呢

网友:
感觉是因为温控引起的,风扇快转一下然后就掉电了

网友:
这机器哪个小板爱坏,换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