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3S开机有兹兹声

楼主(2014-02-08):
从料板中搜来的。原本是不显示,桥加焊,亮了。放了一段时间,现在发现开机有兹兹声,而且CPU供电的电感,场效应管超级烫。电感,场效应管我全部换过了。附近电容也换了。故障依旧。。虽然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总是有安全隐患的。各位大大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声音?是音响还是主板?说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声音?是音响还是主板?说清

是主板的  。就CPU附近,但是听不出是哪个发出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看一下

网友B:
那就先把场效应管换了试下了

网友:
是因特尔的CPU座子吗?是的话看看座子里面的那些电容!

网友:
看看电源IC旁边是否掉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把场效应管换了试下了

大件的全换过了。

网友:
找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