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 时亮时不亮维修

楼主(2014-02-08):
华硕A40J笔记本
故障为时亮时不亮,电流跑到1.30来回跳变
加热RT8856可以亮机,维修过程就不写了,最后更换CPU旁边的1.5v供电 mos管F8714 F8736机器到此维修结束,装机测试一天正常。

补充内容 (2014-3-5 13:50):
维修到此一个月没有返修

网友(2014-05-07):
小心返修 或者说肯定返修。

网友A(2014-02-08):
问题没解决!是电阻坏了

网友:
能正常就OKl

网友:
楼主这帖子写的简单明了,一笔带过啊

网友:
是啊,一天证明不了你已经彻底修好机器。

网友:
华硕机器,此供电的电容坏的最多,楼主怎么不换掉呢?防患未然

网友:
不返修是硬道理,给予强烈关注后续问题。

网友:
电容问题的话,测试一天甚至几天都测不出来。

网友:
估计会返回来的

网友:
这样不好啊。估计会返修

网友:
我也修过几台,现在又一台等着返修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得好烦,我手头上这个板子只能上i7的u.98度,所有BIOS都没用

网友:
遇到过一台这样故障的机器,最后居然是内存只能插一根,只要上两根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还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
我现在就有台跟楼主一样现象的机子在修

网友B:
"最后更换CPU旁边的1.5v供电 ",我测了一下,2个CPU供电电感旁边的那个电感上的电压在上电后是1.0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更换CPU旁边的1.5v供电 ",我测了一下,2个CPU供电电感旁边的那个电感上的电压在上电后是1.05V左右

后面还有一个电感,那个电感是1.5v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  最后也是高人指点换了一个电阻好了

网友:
MOS管的导致不亮的有修到过。但电阻导致的还没遇到。。但有种加热下EC附近就可以开机的。现在还没查出题

网友:
这个通病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研究出来?

网友:
等着返修吧

网友:
会返修的,肯定会的。这机器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现在修机都报什么价位?一般i3 i5 i7,集显,独显都什么价位?

网友:
难道不亮的时候就没测1.5有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有没有搞定?

网友: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2014-04-12):
这机器貌似问题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解决!是电阻坏了
那个电阻?

网友:
换过mos管了,还是不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哪个电阻出问题了?我也接了一机……

网友:
这个芯片爱坏 我修过一个换芯片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应该像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考虑直接换mos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解决!是电阻坏了
老大,是哪个电阻坏了呀,发个图给大家分享一下嘛……

网友:
为什么换 找出原因没有

网友(2014-05-26):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解决!是电阻坏了
能说说看是那个电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