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带ps/2口的主板吗

楼主(2014-02-08):
有不带ps/2接口的主板吗  请大侠举例

网友:
有啊,,现在好多新式主板都没的PS2口。。。怎么了楼主?》

网友:
hp的机器就有不带的   全是usb口

网友:
见过几次    我知道DELL有一款

网友:
是啊,多数原装机,都是USB的

网友:
要淘汰的接口,现在一般只有一个键盘鼠标复合口了

网友:
有,只是未普及

网友:
DELL的原装机一般都不带PS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