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机壳上号是:M765TUN

楼主(2014-02-08):
故障显现: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能按住开关键关电。屏不亮。开机测,待机3.3V,5V正常。开机测各电压只有屏供电无,其它正常。查EC,找不到PDF。EC是:参图: 有这PDF的,有这板BIOS的,请发一个。新年敬谢各位了!!!板号是:6-71-M74SO-DO3B.GP

网友:
外接能显吗

不会一贴回复?
不显

网友:
电流能过CPU 内存不?

网友(点评):
不是专修本的,是修台机和显示器的,可调电源是15V,修手机用的。一年修20来台本。全凭测供电。因蓝天未修过。摸各IC都有发热。但屏内外都不显,屏无供电,那就只有先找EC了,但无PDF,就更无发了。

网友A:
你要的EC 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点评):
你发给的是什么,看不见,就是两箭头在转。

网友:
和你说了联想IBM的E40机型所用的就是这款EC

网友:
这板是上网本的吗?

网友:
没电路图就查芯片数据手册搞搞吧。。

网友:
屏供电是需要显卡读取到屏参数后才开启的  你的应该还没有到显卡 还有你说的按住关机 不太清楚  如果是瞬间关机那么就已经跑完吗了  四秒关机那就问题多了

网友B:
这EC和IT8500E的PDF是一样的这两者能通用,至少我在华硕的板子上代换过因为我有同样的两片板子,我要修的是8502可是另外一片一样的板子是8500料板上搞下8500的是可以用的,机型好像是K40AF有点忘了,就是板子很小的那款,拆了D壳就能拿下主板的没记错的话就是K40AF楼主试试

网友(点评):
8500E,也找不到PDF,找不到脚位就无法测,因CE待机,开机都有供电,也找不到信号脚。难呀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EC 看能否帮到你

我有M760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EC和IT8500E的PDF是一样的这两者能通用,至少我在华硕的板子上代换过因为我有同样的两片板子,我要修的是 ...

我都说了华硕的K40AF就是用这个的了呀,那你下载一个K40AF的图纸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