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账户登录界面无账户无密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4-02-08):
开机后账户登录界面无账户无密码怎么解决?手动在账户输入administrator之后回车可以进入,然后出现netware网关服务界面。这是什么情况?我先知道除了做系统之外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网友:
用PE盘进去,直接破解

网友:
用启动U盘工具或COMS放电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只知道有清除密码的方法——光盘或者U盘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新手,挣个积分容易么!!

每个字都是手动打上的,竟然被说成灌水,无语!

网友:
打开本地连接属性删除microsoft网络客户端就可以了

网友:
光盘进PE清除密码。

网友:
忘记密码进PE能行,这个貌似病毒

网友:
那就设置成自动登录,删除microsoft网络客户端,自动登录要改注册表,百度一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