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次遇到几个情况,电脑不开机,但是插上诊断卡之后就 ...
近几次遇到几个情况,电脑不开机,但是插上诊断卡之后就能正常开机。为什么?

楼主(2014-02-08):
近几次遇到几个情况,电脑不开机,但是插上诊断卡之后就能正常开机。为什么?
然后拔下诊断卡之后仍然可以正常开机
不开机
电脑
电脑不开机

网友:
好多电脑过年期间使用时间太长了 主板严重老化 时开时不开 是很正常的 寿命到了

网友:
初步判断南桥虚焊了,,加焊OK

网友:
你思路不要停留在这,多试试几次,你会发现问题的肯本所在

网友:
跟诊断卡没关系 主板有虚焊 压桥试试呢

网友:
别管为什么,诊断卡插着使用不就行了?

网友:
可能不是这样,是不稳定吧?搞清楚了再说

网友:
跟诊断卡没关系,(俺只是初步判断)

网友:
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