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20 开机1A左右掉电,

楼主(2014-02-08):
新手接一台三星RV420  开机电流至1A 掉电,插不插内存一样,量了显卡芯片上的电容阻值只有30多不知是哪里出问题,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有短路吧 ,拿表测一下阻止

网友:
缺电压或有短路

网友:
30多是正常的。掉电 那就要具体分析了

网友:
显卡,。显卡,还是显卡吧。、

网友:
谢谢,指导,我检查了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大电容也换了,还有就是CPU 背面的无极电容有些只有30多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是保护了吧

网友:
显卡阻止是正常的  需要看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