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原装电源,一个三极管炸了,看不到型号,求助

楼主(2014-02-08):
DELL 原装电源,一个
三极管
炸了,看不到型号,求助
求助
DELL

网友:
有图纸就可以看出型号了

网友:
哥们儿,就算你知道那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换了也不一定好

网友:
就是红圈里面的三极管

网友:
告诉我型号我可以修好

网友:
这样问,还真没法看
你要看板子,这个管子在什么位置 ,大概起什么作用
然后去找大概相同图纸.一样的图纸别想了,肯定没有,只能找相似的.然后照这个管子的最大值去买.
反对楼主:
2.0
补学乍练
反对楼主:

网友:
C945 或C1815 最常用

网友:
一般用13009或130073,1009功率大些

网友:
一般用13009或13007,九楼说错了,不好意思
反对楼主:
5.0
缘分草
呵呵!

网友:
雷动九天
反对楼主:
你看清楚象13007或13009这样大的管能装得下吗?

网友:
要看这三极管三个脚接什么地方

网友:
好的额。谢谢,我试试

网友:
看看这个管B是不是接光耦的

网友:
旁边两个大电容都爆顶了

网友:
看实物元件布局,该电源主变换单元为单开关管工作方式,那三个插孔位置是个小功率三极管。板子翻过来,按引脚描几笔划个草图,管子的作用不就清楚了。
补充内容 (2014-2-18 17:50):
又看了下你上的图,板上标记小管为Q2,如果那个大开关管为Q1,这个小管就是它的推动级了,就如雷兄判断的2sc945或2sc1815之类的小功率NPN管。你看下散热片上大管的型号标记,再看下板上标记是否为Q1,分析一下吗。
同意楼主:
5.0
缘分草
同意楼主:

网友:
看电路板背面的线路走向,如果是连着辅助开关管和光耦,就应该是调整管象C1815或C945这类
同意楼主:
5.0
缘分草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电源芯片供电三极管,查板上其它类似三极管和所用的电源芯片型号,找到可能的电路图,
先弄清楚是PNP的还是NPN的?
通常PNP为KN2907A,NPN为2N4401。

网友:
贴片的,用2N7002用得最多。及和它配对的对管。。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驱动上下管。

网友:
如果是驱动上下管的话7002肯定不是。

网友:
没型号了,那就跑跑线看,看这个三极管是接那里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相近的图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