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看看这屏线是那个型号的

楼主(2014-02-08):
这个屏型号是hsd170mgw1-a01查屏参是lvds双8的,但只有20条线,换通用驱动板不知怎样插,后面8对数据线的定义是什么,谢谢。

网友A:
30片插从左往右数:1脚GND   2脚3脚VCC    8脚R+  9脚R-   11脚G1+  12脚G1-  14脚B1+  15脚B1-  17脚 CLK1+ 18脚CLK1-  20脚 R2+  21脚R2-   23脚G2+ 24脚G2-  26脚 B2+  27脚B2- 28脚GND   29脚CLK2+  30脚CLK2-      LVDS双8线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片插从左往右数:1脚GND   2脚3脚VCC    8脚R+  9脚R-   11脚G1+  12脚G1-  14脚B1+  15脚B1-  17脚 CLK1 ...

你这是双6吧?

网友:
这个是双8的线。。。你用通用驱动板。就得买通用的屏线。要不就只有自己根据定义改下你这个原装线。

网友:
二楼的解答有用,留个脚印

网友:
就是 高分屏的线吧

网友:
30针片插, 双6的屏。

网友:
8组是双6的屏线。

网友:
原屏幕屏线呢?

网友:
和我的双八不太一样

网友:
图上的屏线是背面朝上反插在屏上的因此供电在右面,我买的驱动板是lvds双8的接口屏线供电在左边,所以不敢接,用上图原装的屏线不知怎样跳线,谁能给个线序,谢谢。

网友:
电源地线各两根好找,时钟和数据也知道是8对但不知怎样排列,到底是双6的还是双8的,我按双6的排列插到通用驱动板上,显示不正常,先是白屏然后屏幕上显示阴影,双8的屏应该有10对数据线,这个只有8对从插屏那边左起1:白深:2:白兰3:白绿4:白黄5:白橙6:白红7:白棕8:白黑。这8对信号线在我的通用驱动板上应该对应那几对插针。下图是我对应我的驱动板按双6的排的结果显示不正常。谁能给个正确的排列方法,谢谢了。mt6820-b v2.0的驱动板是免程序通用驱动板,lvds双8的屏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