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板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2-08):
一现代显示器。不通用。拆开发现5V和12V都不正常。5V和12V的电压都为6.83V开始以为是管坏了。管换了。电容也换了。两个电压都为还是原来一样6.83V。查反馈都是正常。最后没办法 了。跟着12V跑。反现在电路中有一个二级管和5V相连的。测试原来是这个管的问题。拆除电压都正常了。手上没有这个二极管换。不装上可以吗?

网友:
上传个图片
现在是通正常使用的。如果不装,长时间使用没事吧

网友:
不装的话有时候可以,理论上必须要装的,你可以烤鸡一段时间试试

网友:
這個穩壓二極管壞的很多  算是通病了

网友:
应该要装吧

网友A:
稳压二极管怎么要连两个电压呢,有老师解释一下么,平常不是都正极接电压,负极接地的么?这样子接法只是让两种电压保持稳定的压差而已吧?

网友:
逆流二极管,正极接5V,负极接12V,防接反用的,万一12V 5V接反,12V可通过二极管到5V,防止烧坏LDO器件,拆掉不接也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怎么要连两个电压呢,有老师解释一下么,平常不是都正极接电压,负极接地的么?这样子接法只是让 ...

错!
稳压二极管,使用时是正极接地,负极接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
稳压二极管,使用时是正极接地,负极接电压的。

原来是逆流二极管,没见过这种管子,还真不知道咋回事呢,稳压管是说错了,呵呵,是正极接地的,它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的。

网友:
这个 二极管一定要换 好多问题都是这个管子导致的

网友:
这是个稳压二极管,用于12V过压保护,不接它,显示器也可以正常工作,有条件最好换上。

网友:
确定不接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  是起保护作用的  不装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