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楼主(2014-02-08):
MHDD扫描有少量X 可以选择用erase擦除,有碰到的可以试试, 注意:但是擦除后资料就没有了

网友:
这是否类似于低格硬盘?

网友:
Hdd Lowlevel format software

网友:
有些不行哦。。。。。。。。。

网友:
嗯,是的,今天遇到过了,一块250G希捷硬盘,用erase 命令将磁盘彻底擦除了下,可是回头用F4命令扫描时还是卡在坏道了,所以说估计大部分都不能修复好的

网友:
研究一下研究一下

网友:
这也行?用这方法来这个论坛,你真有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