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开机时显示细彩条

楼主(2014-02-08):
DELL XPS1210m笔记本开机自检时显示细彩条,,进入系统时可以正常显示,7400显示卡,请大家分析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传个图看看,没图怎么看

网友A:
显卡坏了,但还可以用就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但还可以用就用吧

我认为显示卡问题不大,是更换了个不同型号的显示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网友:
屏幕问题,  显示屏

网友:
屏显坏了吧,有短接或断掉的

网友:
估计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上图楼主 没图真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