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08):
液晶电源板后级电容爱鼓,换了hongfan电容一个月多又鼓了,原本是25v470,换成25v470或35v470都爱鼓,后级输出5v和12v,电容各两个都要鼓,是不是前级滤波不好呢,后级电压是正常的,请高人师傅指点?如何解决
电源

网友:
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用此电容换过其他显示器没出现过爱鼓,继续等待高手分析

网友:
不鼓怎么养家糊口呢????

网友:
把滤波电容都换掉

网友:
红翻电容是不很歪哦

网友:
加散热片

网友:
电容加散热片??他不发热哒

网友:
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
换些好点的电容,有些电容质量太差

网友:
换一个大一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
你看看它附近的集成芯片发热量大么,再则换大点的电容上去试验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