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N61JV开机黑屏不启动

楼主(2014-02-09):
今天同事拿了台华硕的N61JV过来,说是开不了机,果然上电,按电源键可以开机,电源灯亮,键盘大写灯亮,屏一点没反应,拆开发现BIOS芯片的位置有点锈,看来像是入过点水之类的,用酒精洗一下,还是不能开机,拆了BIOS下来在341编程器上,不认这个SST 25VF032,但明明是支持,可能这芯片已坏,换手上的个MX的3206,写了个N61JA的BIOS上去,插电源直接开机,但还是没显示黑屏,还不能关机。。。想找个N61JV的BIOS刷刷,结果没权限

网友:
重新刷了N61JV的BIOS还是不亮机,现在一上电就开机但不会亮,电流0.1-0.5-0.8最后风扇转0.9A,一直这样,长按关机,也不能关,只在不断重启,1.8VS没出来,测EC驱动1.8VS的3.3V的有起动

网友:
今天下了这电源IC看了封装才知道,板上的MP2212两个IN脚都生锈到没了,没输入何来输出,找不到换的

网友(2014-06-21):
我的这个什么电压都有,0.9几到1.2几  插内存不插内存都一样,郁闷

网友(2015-03-23):
楼主搞定了吗  我碰到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5-06-26):
我也 遇到 一个 啊

网友(2016-04-07):
我有一个一样的问题还没搞定

网友(2016-05-16):
BIOS能共享下么

网友(2016-09-18):
bios了  在哪

网友(2017-03-02):
换个BIOS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