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F关机电路问题大家探讨

楼主(2014-02-09):
华硕A8JF:KBCRSM(PG42)有高电平造成Q49导通,这个信号是U13(PG28)的38脚产生的,换过原装主板拆下来的U13故障依旧,问题应该是出在别的地方,导致U13的38脚产生高电平(注:ASUS主板大部份开机不受KBC控制,这块板拆掉U13照样可以加电,但还是关不了机)。再继续往下查,这块主板开机方式是通过门电路转换来实现的,正常主板是当按下开关后U30 第13脚由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U30的第10脚产生一个低电平把PM_PWRBTN#和PWRBTN#这两个脚电压接低,PM_PWRBTN#直接送到南桥,PWRBTN#送到U21(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电图,有人一定会问这个控制信号是怎么送到U21的,这是一个RC脉冲振荡电路,由C699 R766组成,由Q106控制U21第11脚,U21只要识别到一个低电平信号就输出一个一直保持高电平的信号9脚和6脚,C699就是起到这个功能,我试过这个电容拿掉机器就不加电了)U21芯片9脚和6脚并联由D63输出一个信号vsus_on 到R5120和R5121,R5120到U5101,第5脚是输出12V,是一个12V输出芯片,很重要。R5121直接到3V 5V电源管理芯片TPS51020 9、10两个脚启过3V 5V,这块电路是正常的,我试过把D63第三脚对地短3秒机器可以正常关机,但D63第三脚还是有高电平输出,正常应该是关了机后D63第三脚应该没有电压的,我测试过在待机状态下,D63第三脚是无电压的。因为D63第三脚有电压输出的话U5101就会输出12V电压,所以发帖这机是是如何关机的时序。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楼主~~~如果有图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座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