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种显卡的驱动?谢谢

楼主(2014-02-09):
这种显卡驱动谁有,,帮忙提供一个,,谢谢了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141320874\QQ\WinTemp\RichOle\77QWK(6IZQYECJCV37N6PTM.jpg  VGA Display  Device   这种 谁有 ?

网友A:
装个驱动精灵能自动装上驱动的

网友:
驱动人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驱动精灵能自动装上驱动的

装了之后提示7-ZIP错误,,什么问题?

网友:
提示错误什么原因?

网友:
自动能装上

网友:
呵呵 或者是用鲁大师装

网友:
无图无真相,改版卡要用特制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