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问题

楼主(2014-02-09):
今天接到一块电源板,经测量,压敏电阻,保险,大电容挂了,桥没量   压敏电阻型号是  :12SE511   圆形  用什么换呢,郁闷求大神们帮助下

网友:
压敏可以不要  保险必须一致  估计短路了  桥多半挂了

网友:
直接换板 整流桥 跟开关管也会烧 坏太多还不如直接换稳定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要是非得换的话,要400v的

网友:
找个电源板上的换!

网友:
压敏电阻一般用三位数字来表示电压值,前二位是有效数字,第三位是倍乘数(即10的N次方),如常用的表注471的压敏电阻,它的电压值是:470V。即有效数字“47”乘倍率10的“1”次方(10)就等于470。
THR ( 热敏电阻)
ZNR(压敏电阻)

网友:
换 电源 板

网友:
压敏可以不要

网友A:
试的时候串个灯泡。。老稳 些

网友:
根据电源输入的情况而定,如果220V交流输入,峰值VPP应该是308,所以滤波用400或450的电解,考虑电压不稳定因素,压敏保护一般选470V的,,,对于一般电视显示器而言,保险一般2-5A。。用耐电流10A的10N471压敏足以应对。。。

网友:
补充:110电源的机器用275V压敏。。。380工矿机械选560V的。。。具体型号根据前面保险的过电流值X2(3)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的时候串个灯泡。。老稳 些

我也用这个办法。

网友:
电源板还是修吧,记得坛子里的前辈说过电源板不修你还修什么

网友:
新手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