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

楼主(2014-02-09):
今天接到一块电源板,经测量,压敏电阻,保险,大电容挂了,桥没量   压敏电阻型号是  :12SE511   圆形  用什么换呢,郁闷求大神们帮助下

网友:
上个图看看,脑子里没什么映像

网友:
来啊个图片,,,,,啊啊

网友:
压敏电阻主是是防止电压过高(如雷击),起保护作用的,不上也可以

网友:
应急的时候是可以取消压敏电阻的
但是最好是装上

网友:
压敏电阻通的话是好的,不通就是坏的

楼主可能误认NTC以为是压敏电阻了。
误导别人!!
说反了吧,压敏电阻如果要是通的话,就是短路,已经坏掉了,接上直接炸保险

网友:
压敏电阻其实可以不装,但是遇到打雷就容易挂开关管了

网友A:
通常压敏电阻在低电压下是高阻的,而超过一定电压后就会变成低阻态,它主要用于作过压保护和吸收浪涌电流。我用的是 10d241k

网友:
压敏跟热敏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压敏电阻在低电压下是高阻的,而超过一定电压后就会变成低阻态,它主要用于作过压保护和吸收浪涌电流。 ...

如果是用在半桥里面,会有两颗各自与一颗电容并联,是241的,如果是在整流桥前面的话,一般是用471。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