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一块主板开机无反应!!高手进……

楼主(2014-02-09):
大家新年快乐!!!

       我手上有块msi的主板!不插CPU  12V供电就能点亮!插了就没反应!

CPU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323A        请问还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替吗?

或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意思是不接12V4PIN供电能通电,接上就不通电吧。如果是,查CPU供电相关器件,常见的是上下管短、贴片小电容短……最后才是管理芯片故障。

网友:
呵呵多学学吧  入门就能解决

网友:
你这个写的有点少资料不够

网友A:
cpu供电12v对地短路了,查下上管和供电管理芯片是否坏了

网友:
看看供电管是不是严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12v对地短路了,查下上管和供电管理芯片是否坏了

是的!12V对地短路了!取了供电管理芯片,上下管还是对地短路!E C 级 。

网友:
同意1楼,换换试试

网友B:
6323跟6323A应该可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6323跟6323A应该可以替代。

我有6323的!你肯定可以“?

网友:
有时候不关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吧。有时候上管那短路了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个,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那个MOS坏了。

网友:
描述的不是太清楚啊。应该是12v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