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硬盘维修高手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14-02-09):
希捷ST9250827AS用lformat低格后总是出现同一个坏道地址,如下面图所示:
之后换了DM等好多低格工具都是这样,顾客换下的坏硬盘,之前多多少少有些坏道和色块,就低格成这样了!
想修好自己使用,求硬盘维修高手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弄好啊?清空G表或者P表有用吗?或者应该怎么做?

网友A:
这样的硬盘好像屏蔽了也没有什么用吧,好像之后也会在怀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硬盘好像屏蔽了也没有什么用吧,好像之后也会在怀的吧

不是吧?就这么报废了??

网友:
直接将这个坏道加表呀!

网友:
固件门硬盘坏道不是很好处理,可以做一下m0,8,2,1,1,,,22 清零看看,或者用UDMA做一下逻辑扫描加表。

网友:
我也有一块本盘搞不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