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不跑码 求助

楼主(2014-02-09):
接机 通电电流0.016,开机触发0.35后掉电 可以重新触发 刷BIOS后可以正常触发 各项主电压正常 就没有思路了!请教大家往哪里查 机器上家维修过 换过HM65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叙述清楚 刷完BIOS 机器可以正常触发!跑电流0.7A不动风扇长转 强制关机可以关 现在就是没有思路了 本人怀疑以前就是BIOS问题 上家 把EC桥都 换过 还有内存0.7V供电也动过 请大家帮忙 分析一下!

网友:
cpu 内存 换了吗

网友:
换过拉 还是一样!想换个桥试试

网友:
没有人帮忙说说吗?

网友:
CPU,内存槽清洗下,上次就是这样的,你试试

网友A:
0.7没有跳变的换是CPU没有寻址,也就不会跑马?你那过来就是写过BIOS就能上电了的换,问题应该还是出在这里,看看是不是BIOS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没有跳变的换是CPU没有寻址,也就不会跑马?你那过来就是写过BIOS就能上电了的换,问题应该还是出在这里 ...

刷了两个BIOS了EC也刷了!换上以前不BIOS故障也是一样会掉电 故南桥应该是工作的 会不是是IO问题啊 手头上也没有这个IO

网友:
我想问问 如果不过内存 电流会不会跳变!现在一开机就700MA不动 强制关机可以关 现在就是不知道往哪里下手了 是不是是上家 在哪里动了手脚!

网友:
后面的电压全部开启了吗?,,,,所以后级的电压。。。。修自己要仔细不能随便换东西

网友:
HM65的机子只要动过南桥就得刷bios  你现在的情况就是bios的问题  接着找   慢慢刷   当初一个东芝L600的机子下了我100多个积分都没搞定

网友:
上家修过不确定的就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