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C09R开机掉电

楼主(2014-02-09):
            开机进系统后,几分钟掉电,重做系统进PE几秒掉电,换过NEC大电容。
    掉电后闪双黄灯,I3 独显板.HM65

网友A:
会不会温度 没有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温度 没有做好!

非散热问题

网友:
掉电的话,有示波器就容易修一点

网友:
机器修好了吗?分享一下1

网友(2014-12-03):
加二个电容搞定。